clk狂闪正常吗?

楼主(2011-02-09):
一块映泰NF520的卡。其他指示灯正常。就CLK狂闪。。点不亮。。
桥加焊。。BIOS刷过。。
请教。
点不亮

网友:
不知道LZ测试过它的供电电压对不呢?

网友:
时钟晶振两脚有压差吗

网友:
说明时钟不对啊

网友:
你用什么东西测的?还有时钟的灯?我只见过复位和电压和寻址信号的灯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测得clk啊,我得卡都没有clk灯。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啊

网友:
那就换个I/O吧,呵呵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啦 看来时电压出了问题了

网友:
先看CLK电压时不是正常 也可以替换一下CLK看看

网友:
既然时钟灯显示不正常那就检查下时钟,打一下波形试试看正常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