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PM7120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09):
一块NF6G的华擎吧,症状是内存不过,跑D3D4,查APM7120的第7个脚输出只有1.32,手里有同样一块也是NF6G(同个客户拿的,是PS2用不了,已修好)另一块用的是RT9214的IC,同样第7脚输出是1.82V,在料板上找了块RT9214的代换上去,直接不触发,看论坛兄弟发的帖子,FB6321,ISL6545这些也可以代换,但手里没有,我就短接第7脚跟第8脚,发现短接就掉电(因为第7脚也是1.82V),但找不到IC啊,想不出怎么办啊,2块同样的板,为什么一块用RT9214可以,另一块不行,难道是我那块RT9214坏了?
回月饼大大,内存供电是有的,下午,我把好的那块板的RT9214代换到坏那块,发现还是过不了内存,依旧D3D4,不过,第7脚OPS输出变成1.8,跟好的板子电压是一样的,是不是可以确定那块板子的APW7120是坏了,而且还有别的地方也是坏的

网友:
是APW7120,和RT9214百分之百通用

网友:
料板拆下来的坏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RT9214我不太记得清楚是否能直接跟APM7120直接代换

今天刚刚发了个原创帖
PWM 控制器Rechtek RT9214简介&原理分析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56899-1-1.html

希望对你有用!

网友:
第六脚是输出的话,电压已经拉低,说明后极电路有问题,你把5脚直接短路有何用?

网友(点评):
我脚位写错了

网友:
不能说百分之百,我换过能用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RT9202代换一下试试吧

网友:
rt9202不能代
RT9214肯定可以代APW7120
你的是内存无主供电吗?你都不说明。
如果无供电查7120的 1 、5脚是否有供电 。7脚高电平就可以了。如果都正常,排除场管损坏,断线短路等。可以更换7120.不要空焊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管理员的帖子就是精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