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大救下我的热风枪,谢谢

楼主(2011-02-09):
我的热风枪坏了
品牌:高迪850数显
症状:通电后发热芯通红,大概十秒钟后开始暗下去,但数显显示直升到八九百度,然后一直往下跳,直到0-50度左右。出风正常,就是没有温度出来,但电还是通着的。
注:因为手柄塑胶固定那个风嘴胶柱断了,导致吹风嘴不稳当,拆开手柄用金属片固定好后重新装回去就出现此不发热症状了,请大大们指教!谢谢
补上图
感觉左边那个白色六个脚的有黑的样子哦,是叫MOC3023-615Q的左边那个,大大们看下呀,如果真要换MOC3023-615Q的话有替换的吗?哪里有得找啊?

又细看了下那个MOC3023,那个脚是没有上锡的,怎么测量这个元件呢?

网友:
是不是你把温控的线搞断了?来图看看吧

网友:
太不仔细了吧

网友:
顶一下吧,看有没有大大有空的

网友:
按楼主的讲述现在应该是吹凉风吧?是不是你动过的地方使风路没有经过发热芯啊.另外你说的那么六脚的白色物件我觉得象是光耦.

网友:
嗯,那个白色的在网上查了是光耦,有替换的吗?是前面几秒有热风,但之后就冷风了!!!并不是从头到尾冷风哦

网友:
你啊,不是搞维修的吗,到网上查搜一下

网友:
我的风枪是 热敏保险 坏了 换了 几个 都烧了  现在 上电就一直加热 哈哈

网友:
我看下面的两个大功率电阻烧的有些发黄 是不是阻值变大了?用表测测看。

网友:
不是这样就能判断的,用示波器量量光藕的驱动信号,判断是光藕问题,还是可控硅问题,还是MCU问题。综合分析和测量后才能得出结论

网友:
发热芯问题,如果你敲打几下又能用,但是不会多久,最好的办法就是换发热芯,我的也是高迪的,不带数显,感觉这个牌子很烂,还没用几次手柄的出风口附近塑料就烫化了

网友:
相同脚的光偶大都有可代换,温度不可控多数可控硅都有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