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精英622/1066+T-M主板 不能开机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09):
方正K100主机的主板。故障为无法开机,USB鼠标没有电,键盘也不亮,网卡灯不亮,估计I/O端口都没有供电,CPU风扇转,开机无报警,强制关机没有反应,直接短接也不能关机 。
大家帮忙看看故障出在哪里?

网友:
这板无法开机那么不知道LZ查过开机必要的工作条件没有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万用表吗,先量测一下是否有5VSB
没有5VSB,找是否有短路点!

网友:
开机电流有多大?说来帮你分析分析

网友:
USB接口都没电,说明5B都没有起来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啊?量南桥待机电压和晶振,杀IO,换门电路,刷BIOS,杀南桥,再不行你看着办

网友:
南桥吧    应该挂了

网友:
摸摸看南桥是不是很烫

网友:
看南桥供电有无短路,摸摸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