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焊锡呢?

楼主(2011-02-09):
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焊锡呢?

网友:
锡球最好是用无铅的,但是容易吹坏桥

网友:
其实用什么几乎都一样,只要从正规的厂商买,我用的是宙心牌的,基地买的,很好用!

网友:
熔点越低越好焊

网友:
就没注意过牌子,下次我看看,不过我的焊锡我感觉很好用

网友:
杂牌子太多了,好用就是好,没有牌子

网友:
这个就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,如果是焊接高精度的线路板,我用的是价格比较贵的,50元一仝的,焊锡温度低一点,流动性好,容易焊接。如果焊接面积大一点的,工作电流大的,用比较差的焊锡,这样,焊锡温度高,你焊接后,使用时间长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