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充电电路维修

楼主(2011-02-09):
       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机子,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,用适配器开不了机,接上适配器,保护隔离都过不了电压.先加焊了IO,不行,量!8724的11脚ACOK#为高电平,这就不正常了,因为ACOK#当用适配器的时候应该为低电平的,现在要查MAX8724的工作条件,因为8724的11脚那个是检测电源电池输入信号,电源接入的时候为低电平
        我第一时间把M8724换了,不行,说明是外围电路有问题.file:///C:/Program%20Files/Tencent/QQ/Users/905825631/Image/W]U9F]UH_S5}7LQ26`QT0T4.jpg
先量8724的1脚DCIN_IN 有19V,正常.SHDN#有高电平,当量到ACIN时发现是低过3V的电平,感觉不对劲,往前看一下,发现这个信号有几个关连的,先查容易的那个先,它是由一个file:///C:/Program%20Files/Tencent/QQ/Users/905825631/Image/H`9~)5TF%KUQ1UT`GBH(O_D.jpg
VA经过一个PD18过来的,我量VA是19V电压,但经过一个PD18后就变成低电平,马上断电用二极管档量这个二极管,正反都无究大,马上换了,故障修复

网友:
不错,理论性比较强,学习了

网友:
发帖子前看看别人的成功案例是怎么写的

网友:
思路和测试方法都值得表扬哈...向楼主学习哦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,我们的路还长这呢

网友:
象楼主一样,把原理吃透,修什么都很容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