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me300堵头

楼主(2011-02-09):
epson me300堵头,用热水泡行吗?

网友:
成功率不高,可以考虑超声波清洗。

网友:
就看堵的严重不严重了,,轻的是可以开的,,

网友:
泡泡再用超声波

网友:
用喷头清洗液一般都可以开的

网友:
行啊泡的出来就一直泡不行就用超声波清洗,我喜欢先用开水泡在用开水在超声波里清洗,在不行就用酒精在超声波里清洗,实在不行你的喷头就没有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