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分。技嘉P43主板接4针12V插头就不能触发维修一例。

楼主(2011-02-09):
很新的一块技嘉P43板,
故障现象:插了4针的12V接头就不能触发。
拔了可以触发。

首先怀疑CPU供电部份短路,拆下主板来量上下管均无对地短路。PWM IC和电源IC均无对地短路。

尝试放电,故障排除。想不通啊想不通。

修手提的朋友应该都遇到过不通电的手提,将内存金手指清干净后就可以通电的例子。我怀疑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这块台式板也有一定的保护

网友:
不好理解,维修中真是什么疑问都有.

网友:
还是负载的问题,仔细查

网友:
4针12V也是给主板供电的吧?本人菜鸟,增长知识了.谢谢

网友:
可能就是你拆上下管 然后又焊上的过程中
把故障修复了吧
放电肯定不是故障点

网友(点评):
我是在线量的,没有拆下任何东西。

网友:
有可能不是故障,只是保护了吧。

网友:
有可能 你 刚开始 就放电 就能 好!!

网友(点评):
我相信。但是12V短路一般都是想到上下管和供电IC这些的。只有通电无显示才会先想到放电。

网友:
我也想不通,我估计你这场管是软击穿,跟COMS电池放电实在想不到一块去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CPU不良吧,拆下又装就好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我取掉CPU也是保护。一定不能插12V小接头才可触发。

网友:
说不定以后还会出现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只能算是凑巧

网友:
可能上下管虚啊!

网友(点评):
但我没有拆上下管,只是在板上良有没短路。都还没用到风枪就好了。

网友:
修好就是硬道理,想不通留着以后了解,

网友:
神奇的主板

网友:
测试没问题。跑下烤机软件有没问题?

网友:
我也碰见过这样的情况,有时不开机,一放电就过来了,没法解释

网友:
楼上的楼上全都不对,明明就是BIOS问题!!!!
可能是超频超过头,CPU当然要保护不触发,放下电就清空BIOS 就OK!!

网友:
确实长见识了,如果真像楼主说的放电解决而不是CPU场管短路的话

网友:
好板子到处都是保护

网友:
我经常能遇到不触发,放电就能触发的板,但为什么始终有点想不通。我再碰到时也试试拨掉CPU供电小头试试。

网友:
17#的大哥说的有道理。长见识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,毛病多了去,档C1我见他们直接刷BIOS。。。好了,乖乖

网友:
维修主板放电是第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