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显LOGO,也能显无信号,接主机跟没接一样?

楼主(2011-02-09):
新蓝T9VTV 液晶显示器\电视
通电能显LOGO,也能显无信号提示,接了主机跟没接一样,主机是没有问题的?按钮开关有反应,可以开关显示器。
本想换通用板,但这个故障比较少见,就发上来与大家解决。
VGA头我测过了,没有问题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一般常见的是行输入处有一个稳压管坏了造成行频过不去,除此外就是MCU或者说是DA模块坏了

网友:
一先查VGA線是否不良 在來就AD版故障

网友:
2#的给力。呵呵.多数是这几个方面

网友:
MCU故障面 大

网友:
估计是程序的问题!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MCU坏了把,或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已换了通用板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