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修过 ACER 3200BIOS里识别硬盘型号乱码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10):
谁修过 ACER 3200BIOS里识别硬盘型号乱码的问题

  本子最初是南桥芯片坏, 同行公司送修的,更换完南桥测试了一天半一切正常, 同行拿回去重新装过系统, 估计拆过硬盘, 这款机器硬盘借口是带排线的。   然后拿过来说识别不到硬盘。 我测试第一次既然好的, 又测试了几次也是好的,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又犯毛病了。 我怀疑南桥没焊接好。 从新换了个南桥,还是一样。  现在硬盘排线也加焊过。 还是一样的问题。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。有时候进不了系统。在BIOS里硬盘型号是乱码。谁遇到过?

网友:
台式机里碰到过,
时好时坏的
最后是换了个硬盘电路板解决的

网友:
可以排除硬盘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  我在咱们论坛上搜索了,  曾经也有个 哥们没搞定的, 不是硬盘,不是排线。。。的问题  也不是南桥

网友:
会不会是北桥?

网友:
估计是信号不良,比如贴片小元件影响,不一定就是大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那么你重写个BIOS看看?

网友:
硬盘的ROM有问题了,到硬盘维修里面去看看吧

网友:
你换一个硬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,多半是你的硬盘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先换一个保证是好的的硬盘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