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第一例,神舟当Logo维修

楼主(2011-02-10):
其实是年前修到的机器,神舟老机器,台式的P4 CPU,故障是当Logo。熟人送来的机子,中间还搞了点不愉快。第一次说报价高了要拿回去,机器都已经拆掉了,因为年底要修的机子巨多,时间都不够用,还要花时间给他装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过两天又拿回来要说修。

闲话不多说,直接说维修过程。南桥先前已经有人加焊过。既然有人已经加焊过,就没多想直接换个吧。不过随手换桥不是好习惯,新手朋友不要学样。无谓浪费时间就不说了,还容易加重故障。比如我这次,换过南桥还是老样子。不过发现了点问题,拨掉硬盘和光驱,Logo就能过去,原来不是真的当Logo,只是抓不到IDE设备。同时还发现光驱指示灯开机的时候有闪几下,但是按下按钮,托盘吐不出来,表明光驱没复位。量硬盘和光驱的复位都没有。

这个板的硬盘和光驱复位不是用的PCIRST,而是用了南桥的两个GPIO。不清楚这两个GPIO的输入条件是什么,直接把右边两个电阻挪到左边,改到PCIRST上去,故障修复。

网友(点评):
都是0的电阻,不知为何挪了就好了?

网友:
这个板的硬盘和光驱复位不是用的PCIRST,而是用了南桥的两个GPIO。不清楚这两个GPIO的输入条件是什么,直接把右边两个电阻挪到左边,改到PCIRST上去,故障修复。

高手就是高手,一改就OK

网友:
GPIO是什么意思?看图好象只是四个保险电阻。~

网友(点评):
GPIO我的理解是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

网友(点评):
广源不懂别瞎说

网友(点评):
广源说的对呀!在单片机里GPIO脚就是这个意思呀

网友(点评):
如果真似广源所说,该不会是BIOS软件错误吧?

网友:
无边的文章总是这么精炼独到,深入简出,一看就懂,大过年的学了这一手,谢谢哦!

网友:
现在的图纸里也有GPIO这个词,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,翻译成汉文代表什么。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general purpose inputs and outputs通用输入输出.是一种灵活的并行端口,能够支持各种用户自定义连接和数字I/O设备.输入和输出的数量随南桥配置。

网友:
学习了 没有光驱或者硬盘复位的话会当logo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(通用输入/输出)简称为GPIO,或总线扩展器,利用工业标准I2C、SMBus™或SPI™接口简化了I/O口的扩展。当微控制器或芯片组没有足够的I/O端口,或当系统需要采用远端串行通信或控制时,GPIO产品能够提供额外的控制和监视功能。
每个GPIO端口可通过软件分别配置成输入或输出。Maxim的GPIO产品线包括8端口至28端口的GPIO,提供推挽式输出或漏极开路输出。提供微型3mm x 3mm QFN封装。
GPIO的优点(端口扩展器)

gpio
低功耗:GPIO具有更低的功率损耗(大约1μA,μC的工作电流则为100μA)。
  集成IIC从机接口:GPIO内置IIC从机接口,即使在待机模式下也能够全速工作。
  小封装:GPIO器件提供最小的封装尺寸 ― 3mm x 3mm QFN!
  低成本:您不用为没有使用的功能买单!
  快速上市:不需要编写额外的代码、文档,不需要任何维护工作!
  灵活的灯光控制:内置多路高分辨率的PWM输出。
  可预先确定响应时间:缩短或确定外部事件与中断之间的响应时间。
  更好的灯光效果:匹配的电流输出确保均匀的显示亮度。
  布线简单:仅需使用2条就可以组成IIC总线或3条组成SPI总线。
  于ARM 的几组GPIO引脚,功能相似,GPxCON 控制引脚功能,GPxDAT用于读写引脚数据。另外,GPxUP用于确定是否使用上拉电阻。 x为A,B,,H/J,
  没有上拉电阻。
编辑本段
寄存器

  1. GPxCON 寄存器
  用于配置引脚功能。 Configure
  PORT A 与 PORTB~PORT H/J 在功能选择上有所不同,GAPACON 中每一位对应一根引脚,共 23 个引脚。当某位被设为 0 时候,其为 输出引脚。此时我们可以再GPADAT 中相应的写入 1或者 0 来让此引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。
  一般而言 GPACON 通常被设为 1 ,以便访问外部器件。
  PORTB~PORT H/J
  在寄存器操作方面完全相同,GPxCON 中 每两位控制一根引脚,
  00 输入 01 输出
  10 特殊功能 11 保留不用
  2. GPxDAT 寄存器
  GPxDAT用于读写引脚,当引脚被设为输入时候,读此寄存器可知道相应引脚的电平状态高还是低,当引脚被设为输出时候,写此寄存器的位,可令引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。
  3. GpxUP寄存器
  GpxUP寄存器某位为1的时候,相应管脚没有上拉电阻;为 0 时候 相应管脚有上拉电阻。
  上拉电阻作用在于,当GPIO 引脚处于第三种状态时候,既不是输出高电平,也不是输出低电平。而是呈现高阻态,相当于没有接芯片。它的电平状态由上下拉电阻决定。

网友:
GPIO,通用型之輸入輸出(General Purpose I/O)的簡稱,功能類似8051的P0—P3,其接腳可以供使用者由程式控制自由使用,PIN腳依現實考量可作為通用輸入(GPI)或通用輸出(GPO)或通用輸入與輸出(GPIO),如當clk generator, chip select等。
既然一个引脚可以用于输入、输出或其他特殊功能,那么一定有寄存器用来选择这些功能。对于输入,一定可以通过读取某个寄存器来确定引脚电平的高低;对于输出,一定可以通过写入某个寄存器来让这个引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;对于其他特殊功能,则有另外的寄存器来控制它们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功力啊

网友:
厉害。感觉对各个元器件用的什么信号都了如指掌。

网友:
疑问很多。1.不是有4个电阻吗,把右边的挪到左边是啥意思?2.版主说光驱和硬盘的复位用的不是PCIRST#,我看到的情况相反,用的就是PCIRST#;3.裸板测试是最基本的,难道BGA南桥之前没有做吗?4.光驱弹不出来,不一定是没有复位吧?

网友:
你看的四个电阻中左边的二个未装,你把图放大有二个*星号代表未装,也就是硬盘和光驱的复位不是来自于南桥的PCIRST#,而来自于南桥的GPIO2/THERM#。HDDRESET#和HDDRST#就是这二个位置送过来的 ,它说挪实际是断开了原来的HDDRESET#
让PCIRST#这边的HDDRST#起作用。其实那个SY同学说的检查R162的上拉电阻的3VS过来没是非常重要的,可惜无边没提。

网友:
高手,非常值得学习!!

网友:
牛x的一趟糊涂,我要好好的学习啊

网友B:
听兄台这一句话,好像是上海的哦。俺也在上海。同时感谢无边大师百忙之中分享经验,给我们开阔了思路,说的很清晰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对于档logo,我个人喜欢试下键盘的重启组合键。要是能重启,才考虑去修外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听兄台这一句话,好像是上海的哦。俺也在上海。同时感谢无边大师百忙之中分享经验,给我们开阔了思路,说 ...

我是无边大师的粉丝

网友:
也碰到过几台机器也是这样

网友:
  嗯  丶了解了东东 。 继续学习。    新的一年 祝各位大侠   发大财哈

网友:
真是高手啊!

网友:
不知道神舟做不了系统的是不是也是这两个RET信号引起的?可惜让客户拿走了......

网友:
呵呵 厉害呀  楼主  讲的太详细了 学习了

网友:
高手啊,学习了

网友:
看看LZ的文章就知道自己还要努力学习

网友:
果然高手出论坛

网友:
精典的分析,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今天进行新年开工祈福典礼,看到楼主的帖子,觉得维修的高手真的很多,给楼主拜个晚年,新年快乐,谢谢!

网友:
当LOGO的问题应该先像楼主那样,把能拆的拆了,然后再试,如果过了,再检查一下拆了的部件好坏,如果是好的,再查主板。

网友:
看不到东西,郁闷!

网友:
gpio是作为嵌入式单片机的对外接口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硬盘有问题(包括数据线接触不良时)检测到SATA不过,INTEL945原装板会停在5A,进CMOS时要较长时间,切换菜单时象动画一样.

网友:
支持老大,碰到这个也改下电路

网友:
学习了,虽然有些不是清楚。需要继续努力

网友:
如此维修境界 另小弟敬仰万分~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无边的帖子让人真的是很受用,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功力!

网友:
判断无复位  实在精彩

网友:
仰慕无边的境界啊。。一出就 是精品!!

网友:
无边思绪
的帖子
学习了 高手就是不同

网友:
挺好的,思路很清晰,要是先不拆南桥再修还要快!很好

网友:
看了半天 基本不懂 菜鸟阶段啊

网友:
没有复位光驱就出不来啊????

网友:
应该可以软件定义的IO

网友:
台式的 我以为是笔记本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