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内存会自动断电重启???

楼主(2011-02-10):
一块l4iglm的主板~不停地断自动自重~插上POST卡去到貎似是去到C1就断电重启了~如果把内存拔了~就可以正常报错~但一插上内存又是这样~我换了内存和槽还是问题依旧~
重启

网友:
垫了两本书好了。。。。莫明奇妙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地方有短路 不插就没事 一插就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NB虚焊了吧

网友:
我遇到了。但加了两本书还是不行呀。三本更不行。。。

网友(2013-09-18):
有个翔升的775板子 和你的毛病一样 费解!!!!!

网友:
應該就是內存的問題,可以檢查3V到內存插槽有沒有短線,還有就是內存的電壓, 還有參考REF,最後看下SMBUS信號有沒有問題

网友(2013-10-25):
三板斧吧,先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