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想主机GA-8ISMT主板不开机换电感成功

楼主(2011-02-10):
一台联想主机用技嘉主板加电不能开机,目测有三只鼓包电容换新还是不开机器,感觉是有短路保护,测量CPU供电的4组三极管明显有一只PHD66NQ03对地短路,和其相连的电感线圈变黑,磁芯发白,将这一对三极管拆下换上从旧板上拆的80N02G和AF07AH按上能起机,手摸其迅速发热,关机摸电感把手都烫了,拆下电感以为短路从绕线圈加电还是发热,难道是磁芯有问题,和好的一个电感调换加电,不再发热,那个坏的连同不热的三极管也同时发烫,证明判断正确,从旧显卡拆下一大小一样的电感将线圈拆下重饶装回电路,试机2小时不在发烫修复成功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也是电感烧黑,没开路,取了电感能开机但没cpu供电,后来装上一个电感就好了,百年来以为两组可以的,呜呜

网友:
本人菜鸟,不用电感直连应该可以吗?

网友:
楼猪,那是场效应管。不是三极管知道不?我是没见过电感都能烧坏的,除了贴片电感。。。。回楼上的同学,此处电感是必须的不能直连。。。。cpu对核心供电要求比较高,必须是纯正的直流电压。。。。电感和电容在这组成lc震荡电路,起到滤波储能的作用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傻逼你在吹毛求疵吧,场效应管叫做场效应三极管不对吗,满口喷粪,自己是猪说别人,我只是写的维修过程,电感不坏为什么换了就好了,为什么二楼的换了电感也好了,讨厌你这个没礼貌又装逼的傻逼

网友:
外观都看得出来了,直接换就行了

网友:
技术交流不要人身击,这样子没有意思了!!

网友:
可能是笔误,也不要太在意了!

网友:
都是管,叫什么不一样

网友:
只要你知道哪个元件坏了,会判断就可以了啊,不用斤斤计较,呵呵

网友:
叫它金钢管都行

网友:
大家不要骂人吧,交流技术不要人身攻击啊。

网友:
电感损坏是比较少见的

网友:
大家都是来学习的,,不要互相指责了

网友:
既然是专业的维修论坛个人觉得大家还是用专业一点的术语好,还好楼主说的是CPU供电部分,这基本大家都有所了解,如果叙述某一固定型号的板其他电路上的问题也用"三极管"这样的称呼估计会误导想学习的坛友,是不是这个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擦,你随便问个人那个是不是三极管?没素质。。。。。。骂人人人都会,爷要骂也比你骂的难听得多。。。。。。。我说你换电感不对了吗?我是说我没见过cpu核心的绕线电感烧坏过的,没说烧坏了不应该换?
三极管是用在什么地方?一般在用在一些较小电流的电路当中,一般起到开关作用。。。。。。
场效应管用在什么地方?一般用在核心供电等大电流电路中,除了开关电源还能起到放大电流作用。。。楼主自己没水平还tm乱吠.....

网友:
技术交流,不要计较文字上的错误。

网友:
傻逼挣开眼睛往上看是你个鸟人没素质在先,典型一头猪

网友:
电感的磁芯质量差,变白了就是变质了,那就要换!

网友:
不知道谁是傻逼,连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分不清楚...

网友:
jingchan7
的帖子
有时候拆掉一项是可以的,但必须是把上下管都拆掉而不是拆电感。。。有辅助ic的要把ic也拆掉。
切记脉冲调制开关电路中不能把下管或者ic拆掉通电,有可能烧掉后极的负载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huangxin52
的帖子
我都是拆上管的,

网友:
知道了,叫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