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式FUJITSU笔记本,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2-10):
打开电源,显示FUJITSU LOGO画面,就停了。CPU风扇转一下子就不转,按F2也进不了BIOS。

网友:
把所有的外设摘了看能不能进bios

网友A:
你把硬盘也去了试试  试试外接键盘是否好使  有可能是键盘不好使

网友B:
卡LOGO一般都是硬盘或光盘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硬盘也去了试试  试试外接键盘是否好使  有可能是键盘不好使

因键盘一个键坏掉引起。坏键弹不起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卡LOGO一般都是硬盘或光盘的问题

取出硬盘后,可进入BIOS了。

网友:
这样是不是要更换硬盘了呢?

网友:
你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 在把其他的硬盘上上试试  就知道啦

网友:
硬盘坏的可能性大,除此外南桥及硬盘接口电路

网友:
你这问题有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:
1,键盘坏导致开机之后KBC不能解析键位,形成假死状态,也就是键盘不能用,此方法可以拆掉原装键盘,外接一个USB键盘试试
2,硬盘,硬盘卡死的情况导致检测硬件时IDE设备不能正常识别,所以会卡在LOGO处

网友:
感谢各位!拔出所有外设,包括硬盘,装回,可开机。键盘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所谓外设是包括硬盘的LZ

网友:
给客户换个键盘加点手工费解决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