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长城L9VB4-A92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1-02-10):
除了POWER 和AUTO键有用其他的都没有用!!画面居中!是不是要刷程序!

网友(点评):
我感觉分辨率不对````

网友:
显示器修过啊 `修过后有些线没接 `对于这个居中问题,你就不会调分辨率吗?看样子你不是业内人士 `

网友:
如果分辨率依然解决不了`就是驱动版不匹配`换驱动板或刷程序`就可解决`

网友:
晕死!!!就是MENU菜单键没有作用!!!如果调分辨率可以解决的话 我也不用发此贴!

网友:
分辨率的问题···

网友:
如果菜单调不出来,按键是好的情况下, 是程序问题, 本人修过一台17寸长城除了电源键和自动调整键有用,其它按键无效, 刷程序就好

网友:
调成宽屏模式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!!!估计是程序的问题!!!

网友:
重刷程序就行

网友:
1)按键坏了
2)程序坏了
3)菜单锁了

网友:
重刷程序就行好长城的通病,我在维修站修长城的

网友:
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要说是分辨率问题.. 超分辨率会跳提示或黑屏.. 就算是个别分辨率导致以上情况那也只是驱动MCU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