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小主机 SX270 865主板为何没有SATA口

楼主(2011-02-10):
DELL小主机, 网上查到SX270不懂是主机型号还是主板型号, 是865主板,只有一个
笔记本
并口硬盘接口和一个笔记本并口光驱接口,找不到SATA口,请问坛上的大师们这个主板能增个SATA口么?
手上只有这个小主机,没其它资料,附上几张图。
笔记本

网友:
可以转换个sata口出来`但是不一定好用`

网友:
借网上几张图:

网友:
一诺天下
的帖子
用个IDE转SATA卡么?这个以前试过台机,是不好用。

网友:
那就没有办法了 ```这个比较复杂

网友:
你目测下板喽,有些板只是接口没做上去,孔位在。

网友:
老王不卖瓜
的帖子
就是没见有哦,要是有这板的电路图就好了。

网友:
谁规定865一定要有sata啊?这款主板应该生产的比较早吧。sata还没有应用吧.....

网友:
主板没见过的,可能为了更小所以没有啦

网友:
根据接口方面可以试试!

网友:
可以并口转串口。但是硬盘不能太大。

网友:
该用什么就什么,转换的不一定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