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。HP 1706v改通用高压板

楼主(2011-02-10):
HP 1706v改通用高压板,不知道 开关信号是哪个脚。请问有改过这个板子的人赐教。
显示器本来的问题是 开机黑屏,无背光。有图像, 换了BIT3173后能亮 一会  ,但是过一会背光闪2下,闪的时候高压板还呲佌的叫。就又黑了,客户年前就放着了。说初十要,在线等,急。
下面上图片。

网友:
吱吱叫,是不是灯管打火?先确定灯管是好的,才能考虑修或换高压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机器一下子来了9台,是部队的。修好4台拿走了。2台是换 了芯片好的。这几台我换了灯光也还是一样的,论坛上说是灯管问题,我拆开看 了,没什么问题,而且我用新的19的灯管试了《本机17寸》 也不行

网友:
一样的机器那么多 你可以对照修一下不就行了,这个显示器修过都是电容坏的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高压板,没办法修好的情况下,只有换高压板, 改这种高压板也很简单,12V OFF/ON , GND 很好找

网友:
依 我看是高压包的事了

网友:
我看是先測燈管(我認為應該是燈管壞)如是好的
在更換(高壓版) 亮度和地線和12v和on\off要接對

网友:
另外5台都是打火黑屏的毛病吗?还是怀疑灯管打火,外挂灯管看看。改高压板,除了供电和地就接ON/OFF就可以了,这个信号是受驱动板控制的,很好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