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2 重启没反应

楼主(2011-02-10):
ibm r32 重启没反应,电流在1。52不动,进BIOS正常,不能进系统,每次开机都有F1 F12提示
更换硬盘还是一样,换电池也一样
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,

网友:
bios能不能保存。我有块主板是bios保存后重启不了。

网友:
BIOS电池没上或者是没电了保存不住时间;要不就是你没有在BIOS里调整时间,把时间调对了,然后保存一下呗!

网友:
更换新电池,可以保存时间,但开机还是出现F1 F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