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罕见的重启故障

楼主(2011-02-10):
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最近才解决,年前有个机器老是重启打不开,我就让他拿过来,直接给换啦个电源,试啦试没问题
就让他拿走,过啦两天他又说老是重启,我就过去看看啦确定重启 ,854的板子,我就给他换啦个板子,在我这边试没事,可他用啦两天打电话说还是重启,我拿过来在我这边试啦试没问题,用了一下午没事。让他拿走再试,还是老问题,我问他是不是照明电路那个地方有打火的地方没,他说没有啊。以前我修过几台都是因为局部有打火引起的重起,过完年又打电话,比较郁闷,就拿着万用表准备量下他那儿的电压,心里也没底,到啦那,我开啦下机竟然又好啦,但是还是不甘心就量啦下电压,结果出来啦,他的电压只有170伏。说明一切不正常都有他不正常的理由,要有耐心,细心,全面这也充分报露出我的一大缺点。考虑问题不够全面,所以一切皆有可能。记住吧兄弟们,遇到问题一定要找到问题的所在,有的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

网友:
很多 奇怪的问题 都是 市电引起的

网友:
这东西本来就要检查仔细,更奇怪的问题你还没见过那,这算小菜一碟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类问题!不过,还好啦!都解决了!只要实事求是,认真细心,按科学推测,就不会胡乱猜测!不过现在我还在边学维修边开店!

网友:
人家的电源,你好好的换了下来,怎么办呢?

网友:
电压不稳的问题呵呵..买个UPS不知行不?

网友:
到现在我也没有遇到过市电不稳的!

网友:
给它换宽幅电源可能好点,呵呵

网友:
再卖他个UPS电源,给他搞定

网友:
先从根本上面解决线路问题,如果今天是电脑出问题明天还有可能其它电器出问题,最后如果担心的话再买个带稳压的UPS。

网友:
我年前也有一个客户,电脑总是爱重起,在我店里是好好的,拿回去就是有时重起,客户也老打电话问是什么问题!我说一:有可能是电的问题。二:是电源有问题换个电源就行!客户说他家有二台电脑电源是一样的,那台机没事,后来给客户换了个电源,呵呵,电话就没打来了!切、、、、!

网友:
向这样的我都让他们先安个稳压器再说

网友:
这样的也难说了吧,毕竟给他换了这么多东西,又浪费了多少的时间,不过客户一般的要求就是帮他解决问题了就行的!

网友:
你对那哥们还挺好的 上门服务

网友:
我修了一台常重起动,毛病是双通道内存其中一条坏了,有时也正常启动,后换根内存好了,

网友:
这种由市电、插排引起的重启 问题,不算罕见

网友:
是啊,特别是在厂里的电脑,我们以前宿舍都这样,时不时重启,还好那时候我用的笔记本啊,我同学用的是台式的,1个星期都这样,后来换个宽幅的电源就可以了啊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