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用一会自动重启

楼主(2011-02-10):
一块945的板,开机半小时后自动重启,有时候断电,用测试卡检查没发现,电压也正常,系统重装还是一样,主板才买三四过月,也没烧过的痕迹,有时候5分钟就重启,有时候看电视重启,一两个小时都不重启,真是郁闷,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

网友:
板子有问题,保修期内直接换

网友:
该换的东西你换了没有  例如内存  电源  把所有外设设备全部拿掉 那些你换了试过没,我遇到过cpu坏的也会这样,cpu拿出来看一下上面阵脚有没有黑点什么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都换过,CPU也拆下看过,没问题

网友:
要不你换个硬盘试一下再说

网友:
换电源试过没,

网友:
把所有外接设备换了试,如果不行还是拿去送保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不是全部东西都换过了,就差主板了是吧?把所有配件全部拿出来外面试、、、、要不然就把主板拿去保修吧。

网友:
电源 楼主换电源啊 电源不稳定就会这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其它都换过,就内存没,最后还是换内存好了,谢谢你的解答,我还是不太明白,原来的内存也是好的,用了这么久都没问题,就现在会出现电脑重启故障,说不兼容它用了这么久又没事,这内存惹的祸真是不解啊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内存是最容易换的你都不换啊,晕、、无奇不有的,这有什么  很正常的 ,很多怪事你还没遇到过那、、呵呵

网友:
这种情况,组装机出现得多....
     大多是电脑的硬件不兼容导致.....或者说是兼容性不强

网友:
内存用久了会出问题也不奇怪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 ,原来是内存兼容性不强

网友:
   可能板子有问题,是不是散热有问题啊

网友(2011-06-23):
第一件事就要测试内存  和CUP的问题  然后再去查其他的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吧

网友:
拿主板去换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换板可以解决的了

网友:
先用鲁大师测一下温度,看看哪个温度比较高就考虑哪方面,一般都是CPU和显卡的温度比较高,可以加装好 CPU风扇,先解决散热问题,再考虑主板。

网友:
新手受教了!记下了

网友:
是不是CPU温度过高或内存不稳定造成的?

网友(2012-01-19):
重点检查电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