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开机有时候不显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1-02-10):
今天遇到个电脑,是个老牌机子了。故障是开机不显,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显示,有的时候起多次就显示一次。怀疑是接触不良,内存引起的。内存插了试下,过后还是同样的情况,重装CPU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哎 还有个问题就是开了机后,我的电脑 打开进去是显示桌面上的图标,点其他的文件夹也是一样,更可气的是键盘上的退格键不灵,求各位高手解决  谢谢

网友:
我建议你重植南桥。

网友:
扔了吧,南桥?开完笑。太麻烦

网友:
就那么确定是内存?不不显的时候用POST卡看看。

网友:
如果真是这么多毛病,就扔了吧。
呵呵!

网友:
呵呵,是不是桥孔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