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起记住的密码怎么都没有了呢

楼主(2011-02-10):
今天早上起机子 发现以前记住的密码都没了 比如QQ上的记住密码没了。还有宽带里的帐号和密码 都没有  每次重起都必须输一次,请问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一下。

网友:
被攻击了

网友:
中弹了?再看下硬盘是好的么。。。直觉告诉我啲

网友:
你之前是不是优化过? 比如垃圾文件?开机速度?之类的。如果优化过的话那就是保存密码的文件被删除了。如果不是的那那就不知道了。。QQ的我也出现过。。宽带的到是没有。。

网友:
我想,你是装了 还原精灵./....
        或者你装的某个软件,在开机的时候自动清除系统记录

网友:
有中招的可能啊,查下吧,不行就装系统算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键盘不行哎

网友:
这都被你找到了,,

网友:
用某些优化软件,如鲁大师等自动清除系统记录,注册表中系统保存的密码表单就会被删除。检查一下自启动中是否有优化软件自启动了,取消该软件自启动即可。

网友:
某些优化软件弄过吗?

网友:
严重无语,,,,
键盘不行也不知道??你QQ的密码怎么输入的?

网友:
1 优化软件弄的
2 中毒了

网友:
中毒, 优化软件其中一样弄的!不行的话就重装吧

网友:
是不是被黑客攻击了

网友:
这也叫问题?你重新输入下~不就OK了?记得在“记住密码那里打上对勾”
宽带连接登录画面上选择第二项登录下不就OK了?别告诉我这俩个密码你都忘了
QQ密码忘了就就可以体验下QQ二代密保找回密码业务了
什么?没开二代密保?还没绑手机号?那只能申诉了~找回来找不回来那就是个迷了~
宽带密码 你是网通的还是电信的网?铁通的?网通打10010 电信打10000 铁通10050自己问去吧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