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考大家,猜猜是哪里故障。

楼主(2011-02-10):
明基FP737S液晶,
故障现象:每次断电后开机,头两三次一定只能用几秒到十几秒,然后就白屏(不是黑屏),开多两三次后一切正常,用一天都不出故障。

已经修好了。烤机几天了都没问题。走了些弯路。看看大家的思路会想到哪的故障。

网友(点评):
屏供电电容

网友:
我猜是电解电容

网友:
开关管子虚焊 开关条接触不良

网友:
个人认为修屏电源部分

网友:
电源    电解电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是 电容   2 是屏电路

网友:
电源部分5V 12V滤波电容容量下降

网友:
话说楼主,明基这型号有通病的说。

网友:
屏线坏了?或者是大电容鼓了?难不成是显示器的壳子坏了引起白屏

网友:
公布答案:
四个C5707(没有烧)全换了,再加焊线圈与那几个灰色电容。

我开始也在考虑屏电路、驱动板和电解电容这块,无效。

网友:
C5707 只会引起黑屏吧···

网友:
遇到过一个,屏线的问题;接触不良,更换后正常,换下来的屏线放在别的屏上要垫起一点点就正常,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造成的,不妨,楼主再把那几个5707焊回去看看怎么样,就能正确判断出是什么原因啦

网友:
高压部分造成白屏?头一回听说,受教了

网友:
我也是认为不可能是高压部分造成白屏,5707坏只能造成高压保护,高压保护灯管就不亮,哪里来的白屏呢?请LZ确定一下白屏的时候屏供电多少V。。

网友:
灯管高压电路造成白屏?  神奇了..

网友:
电容问题或者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