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5S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1-02-10):
接HP 6535S一台,AMD CPU ,AMD的南北桥,开机有跳变,但是反复在1A到1.5A左右跳变,屏幕无显示。南北桥都重植过了,还是一样的。请多位大侠指点下。谢谢!

网友:
换CPU没了,内存,南桥有没发出复位,CPURST,CPU供电是否正常,BIOS有CS ?

网友:
CPU换了,内存换了,BIOS没有刷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坏的多

网友:
BIOS刷了也一样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灯逛闪。换了原装电源也一样的

网友:
客户原来的是QL64,我换的TL64。故障一样的

网友(点评):
tl64好象不能用在这个板子上的,CPU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常见,不过修好的美几个
PCIRST 是不也跟着跳啊跳的
以前遇到一个换的IO后好了 ,没方法了,就换着试试吧

网友:
显卡坏了,用热风枪吹吹!重植一下。

网友:
南北桥都重植过

网友:
我也觉的ec问题,我碰到过ec换了好的

网友:
今天终于解决。应是我做了北桥就好了的。是我的DC电源的问题。我换了个HP的原装电源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是HP  6531S的故障和你的一样,最后来把HP 6535s的屏上上,居然好了。你翻过来试一下,看有什么反应。

网友:
HP 机尽量用原装电源,不然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

网友:
我又一次遇到的也是和你的一样  是你的稳压电源线电流不够吧

网友:
呵呵!我就说嘛,这机器电流到1.6以下是北桥。1.8以上才是CPU。

网友:
多补充一点,这个本本现在已经修复,但是做桥以后,开始用DC电源测试就是我开始所说的现象,后来找了一个19V-4.74A原装电源试,也是一样的现象,最后看了机器背后,看到是18.5V-3.5A的,就换了个一样的OEM电源,就发现屏直接就这了,所以以扣HP的机器,试电源的时候,一定要用同型号的电源,不然同样可能出问题

网友:
跳啊跳是北桥的问题吗?lz是重植了还是换了个新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