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TECRA M3到LOGO死机

楼主(2011-02-10):
接了3台东芝TECRA M3本子,都是一样故障,开机到LOGO画面就死机,南桥加焊过,显卡FX5200,请教下,是不是有什么通病?为什么3台都一样的问题?有没有修过的给指导下!谢谢!
显卡
通病

网友:
外设,USB有没问题,测USB阻值,IDE接口,光驱接口有无短路,网卡,声卡,都会档LOGO死机!

网友:
如果不接硬盘到LOGO还死的话,BIOS没问题的话,查一下CU供电的滤波电容,换试试。

网友:
叉掉硬盘网卡光驱试试

网友:
外设都去掉了,出了接屏,基本是裸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