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 ME1+ 故障

楼主(2011-02-10):
一个红灯 一个绿灯 交替闪烁,请问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:
应该是废墨仓检测墨满,下载个清零软件清一下

网友:
清零就可以了。很简单的

网友:
是一直闪吗?还是闪一会儿就停过后又闪?我觉得还是废墨满了

网友:
废墨满了,软件清零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