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不加电经典维修

楼主(2011-02-10):
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有时可以加电,有时不加电。
拆机,拔掉电池,硬盘,用测试卡测试代码00,拆开机器,目测了主板H8芯片,TB6205,PM,ADP3205,芯片都已经加悍过。
说明此机器以前已经被同行修过。而且ADP3205的成色比较深,周边的接口都有糊的痕迹。
接下来测试关键测试点,都测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,仔细看了一下,发现H8,PM芯片有毛刺,锡渣,用烙铁重新补悍,然后用酒精清洁干净,接电进行测试,开以开机,代码是00,测了一下,发现CPU没有供电,其它的供电都正常。
根据目测判断ADP3205颜色比较深。测ADP3205的关键引脚电压都正常,说明ADP3205损坏了。
下一步更换ADP3205,开机,代码开始从00开始跳变,走到38停止了,说明内存不过。
更换内存,加悍内存接口故障依旧,从测试的显示,和电流的跳变,再加上维修经验,判断为北桥损坏,这个机器做BGA风险比较大,给客户说了一下,成功率不高,客户同意。开始做。
更换完北桥后,重新加电测试,代码00-38-52-06  OK,关机接上屏,重新开机,IBM的界面出现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给了北桥一个2V的供电,发现电流1V左右,明显北桥短路,北桥坏

网友:
唉  同行修过的机器我都不敢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