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2-10):
今天接了个电源板通电有吱吱的声音感觉就好像是露电的那种声音,而且也没电压输出
电源

网友:
输出级整流短路会产生这个声音,如果开关管坏,电容也会产生类似的尖叫,要拆开来检查

网友:
现在好像是电源板不起振,有支支音,而且没有电压输出 。

网友:
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跟着电路查电压

网友:
次级有短路了

网友:
输出级整流短路会产生这个声音
保护了

网友:
电容击穿了吧

网友:
电源次级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