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短路,求良策

楼主(2011-02-10):
主板是ASUS M4A89TD PRO/USB3
CPU是X2 555开四核
显卡 双敏公版260+
硬盘是博帝SSD 32G+日立1T
电源是振华冰山晶钻500W
机箱是NZXT 冷雷2
情况是这样,只要插拔东西,不管USB或者耳机接口,不管是后置还是机箱前面板,只要一查就重启,有时还有啪一声的电花,哪位GG还能出个良策,2K分酬谢
PS:1、新房子,应该不存在接地的问题
    2、主机才自己装的,不是旧的
    3、有时重启后会找不到固态硬盘,换了根线,换了个接口,基本没这个情况了

网友(点评):
这种情况到时没遇到过,不过应该是主板没安好。和机箱有短路把应该。。先按着个故障检测一下看看吧。。希望可以帮到你。。

网友:
主板与机箱有可能短路

网友:
想问你的是,外接设备插上去自动重启以后,设备是否能够认出来,如果可以用的话,可能是你的主板没有固定好或者是主板跟机箱之间存在短路的地方,还有电源线是否松动等等。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,能开机就是好兆头!!!

网友:
你再仔细看看那个电火花在哪里发出的,这个是关键,看不到把机箱打开,把灯关了,找到了它,可能问题就解决了!实在不行把主板祼奔试试!

网友:
首先从机箱里拆出来试,排除机箱后就好解决啦,不过个人认为机箱的问题的可能性最大。

网友:
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跑跑看.如果没问题的话,你就得检查其它的原因了..

网友:
曾经碰到过这个情况,也是新装的主机,是电源线在主板上没插紧,供参考·。

网友:
主板和机箱 不过你要仔细检查各个接口

网友:
CPU没有装好或者松动

网友:
这个也可能和系统有关!我的机器前一段时间开始插移动硬盘好好的!但是没过几天一插就重起!当时我以为是主板出问题拉!但后来重新装了下系统就好拉  一直用到现在,真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拉~~

网友:
    裸板试一试,可能跟机箱短路了,我也试过

网友:
支持楼上的说法!

网友:
楼上大家都说光了。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关灯看火花什么的
当心烧元器件

网友:
谢谢各位,搞的很是头疼,都拆下重新装过了,每颗螺丝下面都用纸片垫了,问题依旧。
1、蹦火花是刚碰到机箱边缘的时候,如果关机把插上USB设备开机后可以正常识别。(蹦火花也是偶然现象,不是每次都有)
2、换了个显示器,用DVI转HDMI(接口跟线都是镀铜,不是十几块钱的那种)接口,接家里42的电视机上,电视机音箱偶尔会发出噼啪的爆音。注意:我没接电脑音箱,也没有把音频输入到电视上

网友:
我的主机箱经常带点不知道跟楼主是不是一样啊

网友:
机箱和主板有可能虚连

网友:
电脑有静电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!
我这个是电源电容鼓了换了就好了.
你这个应该是电源问题或和主板连接不好吧

网友:
主板与机箱短路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一下,就算是新电源也有一定的故障率的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用排除法,
应该很容易判断问题的

网友:
我认为是机箱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电源吧,把电源拆下放到一边,垫上泡沫,跟主板连好以后开机看看。

网友:
与你家里的电路有关。一般插座正面朝向自己,应该是左零线右火线,如果接反会导致电脑外壳带电严重,你可以用试电笔测一下,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,当时百思不得其解,最后才发现。有些电工的基础知识太差或者粗心,把插座线接反了。

网友:
    裸板跑,在板与机箱接触的地方加一层绝缘的

网友:
哥们,还是换个电源看看吧,我都没听说过你用的哪种电源。严重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。

网友:
全都是耗电的大功率板卡,不能用次电源,功率一定要足够。

网友:
强力建议LZ换个品牌电源试一下,像长城或航嘉什么的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