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535S 外接正常,屏幕无显

楼主(2011-02-10):
HP6535S 外接正常,屏幕无显

网友:
只能给你个大概的范围:屏线。显卡,运气坏的话屏也有可能,只是几率小些

网友:
6535S 屏容易坏  我的本本就是6535S  屏不幸坏了

网友:
屏线、屏、显卡都有可能,建议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这是个AMD的芯片吧,北桥集成显卡,发热蛮大的,可以考虑下北桥,不过先考虑一下屏和屏线,有波波的话量一下屏线接口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