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0NW不开机????

楼主(2011-02-10):
亮电压5V和15V电压都正常,15V去高压供电的一个保险丝损坏,亮着后级无短路,换个保险丝后,现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,5V和15V电压都有,高压电路上有个8脚的芯片,型号为:P610 CD781F,这个是啥芯片啊???单独用电源板和液晶屏,把电源5V短接到0FF/ON上,灯管常亮,这样是不是可以确认电源板是好的,哪是否应该为主板的问题啊?还请高手赐教啊???

网友:
电源板爱坏,拔了按键试试

网友:
高压板保险坏,后面可能有短路,  断开高压板供电,测下12v 5v是否正常, 如果电压正常, 看下电源灯是否亮, 如亮则说明高压板有短路, 不亮则驱动板有问题, 高压板八脚芯片一般是场效应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