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7360 775pin 插上四针电源主板短路

楼主(2011-02-10):
V星MS7360 775pin  插上四针电源主板短路,电容,上下管,电源IC全拆了,还是短路,找不到故障了。

网友:
把全部电感拆了,测对地,如果还是短路,那就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和我前几天一样的故障,量下北桥芯片上的电容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拆电容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