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尔特500P配哪些常用适配器座

楼主(2011-02-10):
我是新手想买500P,就是适配器价格比较高,不想买的过多,就是想修台式机主板和液晶显示器用。不知道一般要配几个座子。分别是什么型号?知道的请回复一下,先在此谢过!

网友:
买个8脚的,买个32脚的,再买个48脚的,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一般常用几个PLCC44 . PLCC32, 八脚贴片SON8封装有宽脚和窄脚两种

网友:
这是我500P的配件PLCC44    PLCC32    TSOP48(基地买)宽脚
SOP16(基地买)

网友:
最好买进口的.比较耐用!

网友:
编程器和座子下来可真不便宜啊

网友:
进口的特别贵哦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