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 R610N 开机屏不亮

楼主(2011-02-10):
测量带CPU电压有0.7 上负载有1.0 复位0.7 其他电压正常,开机电流到0.5A 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会是没过内存

网友:
感觉电压有点低,查一下VID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ID线是什么?查那个的VID

网友:
是CPU的编程电压控制,CPU的供电范围有一个相对空间,就决定于VID的电平组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