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T5800D 不能开机问题!

楼主(2011-02-10):
方正T5800D 笔记本。。故障是不能开机。。。于是拆开检测,拆完后一插电,竟然可以开机了?以为是接触不好烤了一下就装起来了,结果又开不了机了,拆开后插上电还是开不了,于是我上网去查资料,当我看完资料后,再插电测试的时候又行了?于是我测试了一下,把电源拨掉过一会,再插上竟然有待机,还能开机,于是我再测试,插上电源有待了机,我开机,电流上升了,这次我不拨电源了,改用开关关机,结果还是没有待机,实验证明,这台电脑一通电,开机后,要拨掉电源等过一会才能开机。。就是这个问题了。。。希望基地同事指导

网友:
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 还有可能就是电容坏了

网友:
查下3V 5V电路,特别是电容,有可能是输出有问题保护了,这时待机不正常,也不能开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 是不是3v 5v
的电容呢

网友:
在不能开机时查RTC电路是否正常,换个小电池试试,然后再查一下待机电压有没正常产生,修过M200的,是充电芯片不稳定造成隔离电路有时不能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