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MP4GL-L跑B0

楼主(2011-02-10):
一块七彩虹C.MP4GL-L主板,拿来的时候是烧了内存插槽,观察发现内存供电的MOS管烧爆,通电不跑码,换MOS管后可以跑C1到B0,然后就一直不动了,取掉已烧坏的插槽仍然如此,量北桥最低电阻为6,CPU座是针座,取开看过了,座子是好的,请高手指点下应该查哪个地方了!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啊

网友:
有没刷BIOS?有没量一下内存各电压?

网友:
北桥最低电阻为6
,北桥这个二极体不正常,在联系到跑B0,基本可以断定北桥不良。

网友:
换内存槽。

网友:
NB挂了,别修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桥坏了

网友:
上打值卡,打内存插槽AD阻值,你也许会发现某个330的电阻开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