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 能开机不显示!供电都有了!

楼主(2011-02-10):
接到一台联想旭150
笔记本
,故障是这样的能开机但是不显示!看电流能跑到0.7-0.8左我看这个电压跑得有点问题,首先是0.72 0.74 0.75 0.77 0.79 0.80 不知道这个是故障!我测量了一下主板上面的供电全都出来了!求解答·
笔记本

网友:
此机的北桥也很容易坏!

网友:
可以加焊下CPU供电芯片··
好像是ADP3205芯片啊``

网友:
这款机子的cpu供电芯片···
ADP3205容易虚焊··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芯片,通病

网友:
这个电流就是CPU不工作,电流在一点一点地上升,看看VCORE电压正常不,加焊一下3205

网友:
从这个电流看应当CPU没有工作,测量一下vcore看对不对,不对加焊adp3205

网友:
上CPU假负载,量各电压是否正常,复位是否正常,时钟是否正常,都正常就加焊北桥,再不行的话只有换北桥了压CPU座了,再不行,哪就看你的运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