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口

楼主(2011-02-10):
华硕965的板。前置USB口插U盘、移动硬盘的时候老是重启。有的时候没问题。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口坏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口我插的USB声卡,,也没出现重启.....

网友:
把前置的USB线换一条试一下看看 或换个排针插

网友:
供电不稳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usb供电电流功率不足造成的,现在很多移动硬盘都有外接电源的啊。。。后面的不会就用后面的撒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