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霉到家的HP 6930P

楼主(2011-02-10):
       接到一HP 6930P本本,开机暗屏,测试发现是高压板故障,改一代用高压板成功亮屏,本以为完事了,装上发现键盘和触摸板全部用不了,马上发现问题在扩大,头都大了,现在怀疑开机芯片在改高压的情况下损坏,但是不敢下手,特意上来请教,希望大家给点意见!也可以QQ和我联系,170179775,以后可以多交流!
       第二天我把散件装上发现键盘可以用了,窃喜,打电话让客户取走!两小时后客户送回来说键盘又不能用了,郁闷啊!不知道怎么修了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为什么这么说??  我遇到过 是一下就烧了!  是EC的问题!  换了就好了  我建议 你还是查一下供电在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的意思是把开机芯片换掉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意思是 你先查一下供电  在换

网友:
没改高压之前键盘能用吗?

网友(点评):
估计没试过

网友:
你是指键盘的供电吧,开机芯片的供电应该不需要去考虑,电脑出了键盘不能使用其他是正常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是指键盘的供电吧,开机芯片的供电应该不需要去考虑,电脑出了键盘不能使用其他是正常的

网友(点评):
你换一个在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没改之前应该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什么叫应该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有的,有

网友:
你把电池上起改高压?

网友:
有料板的话换一个先

网友:
修理的时候要心细,屏暗的时候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,是高压板供电、高压开启、亮度控制等问题,如果是亮度控制一般就是EC发出的,就有可能EC坏了导致键盘和触摸板也同时不能用

网友:
不象是修出来的问题,倒象是本来就有问题的,还能开机,IO应该没事吧,光整烧了接口部分?不大可能

网友:
问题依旧啊,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考虑更换一下EC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