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几个信号

楼主(2011-02-10):
谁详解下 这几个信号
谢谢各位了
分辨率控制 r g b 都是哪几个

网友(点评):
这些都是差分信号

网友(点评):
没有R G B,有点像是I2C总线一般

网友:
lcd 信号 哪些是r g b 信号 这几组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 高手赐教啊

网友:
这几组是通笔记本显示屏接口的差分信号,R.G.B是VGA接口的信号,用于外接屏。

网友:
如果lcd 与led 都使用的差分信号 是不是  就可以用led 屏 换lcd屏

网友:
现在的led和lcd貌似就是灯光和高压条的区别吧。我的本子就是lcd换的led一样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详细的说说是怎么改的吗

网友:
信号时lvds查分信号对,接LCD屏的,VGA信号不在这儿

网友:
rgb是被加到lvds信号上,到屏电路然后由屏电路转换成rgb再显示的!

网友:
改屏得先是屏接口定义一样,改的是背影灯

网友:
就是 屏上的信号 红绿蓝 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