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的系统怎么安装呀?

楼主(2011-02-10):
我很郁闷 ,下载了两个系统。不能安装!求高手指点,我下载的是 64位的XP系统专业版

网友(点评):
你下载的应该是光盘的镜像文件,用软件把镜像解压到光盘就可以用了。。软件可以用uiso等。。去网上查一下就行。。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。。给你传

网友:
我也很郁闷。。。。
呵呵。

这叫我怎么告诉你安装咧。?

网友:
好像是找到镜像文件后,用虚拟DVD安装吧!!给点小意见!!我没试过

网友:
找ISO镜像文件

网友:
朋友,你问的问题确实让人郁闷!
你下载系统的网站上应该有很多说明的!
你的电脑还可以进系统不?
可以的话,就用虚拟光驱加载 安装就好了!
这是虚拟软件:http://www.crsky.com/soft/1134.html
你试一下!

网友:
楼主你是挺难为我们的 你叫我们如何下嘴呢

网友:
最好是刻盘安装。

网友:
是镜像带启动的话,你可以烧盘,然后用光驱启动再安装...也可以用虚拟光驱安装..你描述的问题有点不详细.

网友:
来这儿问这个问题?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,楼主百度吧,打字太费力了

网友:
把ISO搞到U盘上进行安装

网友:
您有燒成光碟片嗎!

网友:
下载一个带硬盘安装器的,直接点硬盘安装即可,或将这个硬盘安装器复制的你下的系统盘内,再点也可。

网友:
解压缩出来 用GHOST吧

网友:
這個問題,我真是無語啊。這個有許多方法安裝啊,自己百度吧,方法多多,說不完,談不盡啊。

网友:
64位xp操作系统要刻盘才能装的!

网友:
先解压再安装

网友:
用系统光盘引导,然后用PE安装

网友:
用刻录机刻录就行了

网友:
找ISO镜像文件,然后用nero刻盘。

网友:
32位跟64位什么区别啊

网友:
用NERO打开下载的系统ISO文件,用用低速16-24速刻录刻成光盘就行了。

网友:
哦 是我没说清楚 我下载了两个 64位的操作系统,都是ISO文件。我都刻录成 了光盘 ,然后放到DVD里面 核普通系统一样的安装,可是不能安装。我把下载的ISO文件放到虚拟光驱里面,显示的不是系统安装。我用硬盘安装器 安装了还是无法安装

网友:
不同类型的镜像有不同的方法具体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

网友A:
如果是G版的,一般里面有个硬盘安装器,直接按就是了

网友:
的帖子
整成碟子就可以装了

网友:
用nero刻盘

网友:
刻录成光盘

网友(2011-03-13):
解压··进GHOST··镜像安装

网友:
把里面 的镜像考出来 用pe GHOST 就搞定

网友:
可以设置好通过U盘安装
不过我一般用光盘^_^

网友:
64的需要硬件的支持

网友:
zzhmyson
的帖子
很就没有看到卡卡罗特了 你是七龙珠迷把

网友:
你才七龙珠迷呢,上面说硬件支持的人。没看前面,都说了是4G内存 ,硬件能够支持的

网友:
你下载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啊

网友:
lZ 很明显是下载了个镜像文件网上找个NERO 软件,不知道楼主带不带DVD RW的

网友(2012-06-25):
压缩出来就行了

网友B:
下载的是什么样的文件?不同的文件有不同的安装方法

网友:
utroiso ,刻录啦,用U盘也可以呵呵,不过怎么说呢。如果一点基础都没哟还是到电脑城叫人家帮你装吧20块。如果你自己装要花4,5天才能搞懂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