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压线圈漏电打火有没有办法处理

楼主(2011-02-10):
6灯高压电源一体化板,高压包打火,嘶嘶声,开机保护,断开保护后一闪一闪,找不到合适的板换,单6灯板又太长装不下,单买高压包又难找,请问有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啊?

网友:
没有什么好办法,线圈太细,业余条件下缠绕难度颇大.只有换了.

网友(点评):
没错。我在广州时到是见到很多卖线圈的。 改个四灯吧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!
帮忙顶一下!
是受潮了?
还是绝缘漆破掉了?

网友:
可以改成4灯或2灯的高压板  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影响

网友:
改四灯是个不错的选择,另外泡油漆不知管不管用

网友:
谢谢了,我试试看改板行不行。

网友:
通用高压改4灯吧。方便快捷。

网友:
把变压器拆下来浸绝缘漆即可。

网友:
这个要换高压线圈,,,要么考虑换板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