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G 1942T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

楼主(2011-02-10):
此显示器是高压一体板,22V 高压供电,接机22V短路,检测得知4525GEH这个芯片损坏,请教一下,用什么可以代换,或者可以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。

网友:
两个MIOS管     开关电路      起保护作用         找一个N ;复合的芯片    过压和过流高于这个就可以

网友:
N.P 复合MIOS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手。请详细点,谢谢

网友:
STU309,STU407,STU312,APM4052D都可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  ,已经解决了      直接改了高压板

网友:
贴高压条
改驱动板
不行就一起换
液晶维修三部曲,如果你还不会那你就OUT了

网友(点评):
大哥你这方法还真不错,下次管你维修店叫代换店得了,呵呵 ,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,只是觉得还是应该仔细去研究下技术

网友:
技术好不一定就能赚到钱,现在就是这个社会 ,不服不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哥 这技术真牛

网友:
市面上的高压条都是10-20V供电的,而LG的高压供电是22V的,楼主是怎么改板的,能
耐久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在基地淘宝上买 的12V——30V的通用高压板,还不错,都半个月了,没问题

网友:
我上基地店看到的都是12-25V的,没30V的,可能够用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  技术是在交流中进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