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现象主板修好一半,请教

楼主(2011-02-10):
INTEL原厂的865一开始故障是没有VCORE,发现ADP3168损坏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上假负载VCORE有了,但是这个主板上真U的时候发现只能上400总线的CPU,533总线的上去就全板无复位了,想不通了,请教各位哥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上个800的奔腾CPU试试,看能行的吗。我遇到过这样的板子,是V星G31,开始用E8300,后来就不复位了,换E2160就行,我想是主板有伤了,体质不好,降频了

网友:
楼上的,865怎么上E8300和E2160呢?

网友:
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人家说的的板子可是V星G31的,当然能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