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sony dsc-t700里面的钮扣电池只有0.6V可以正常开机吗?

楼主(2011-02-10):
请教一下sony dsc-t700里面的钮扣电池只有0.6V可以正常开机吗?
现在这机器把电池充满电后在屏上显示一下开机画面然后就断电了,再开没有反映,把电池再充电仍无法开机,现在量电池电压是3V。
电池上面这样子了,不知是否电池坏了,我可以用修本用的稳压电源接电不?

请教一下下图中的红圈中是个红灯,是什么作用?是不是应该亮?

另外还有这两个东西一个上面标的2,一个是V,是什么元件?,V的左右都是2.67电压,2的左边0.8电压,右边是2.67电压

请大家帮忙,谢谢了!

网友:
有些机子CMOS电池电量太低也会不开机的,换掉试试

网友:
相机里面的电池电压低不影响开机的,但你的锂电池只有3V是不可以开机的。3.7左右才能开机,完全充满电是4.2V才对。至于你维修本本的电源是可以接在相机的,电压调到4V左右,用本本的维修电源只能开机不能正常使用的,因为开机后相机会检测电池,然后就会提示请使用兼容电池之类的提示语

网友:
谢谢你的回复,我用修本本的电源试试,看是不是可以开机,另外今天发现开机键连接的排线好像有断线,明天找修手机的朋友帮忙看一下(显微镜下会很清楚的
另外还想请教一下,这相机是不是把滑盖滑下就可以开机啊?如果是的话是通过那里开的机?谢谢!

网友:
今天看了一下排线,是有断线,但不是开关机用的,开关机用的线没有问题,用了修本本的电源仍不能开机,开关+只有0.78V的电压,不知是不是正常,开关连接那里我不太清楚,还请大家帮忙,谢谢!

网友:
通过上网找到SC901572B是电源管理,开关键是不是连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?

另外量上图中ID上端是0.7V左右,下端的电压从1点多V一直往下降,没有思路!谁能给个指导,先谢谢了!!

网友:
今天找到了相机的图纸,标有2和ID的元件都是保险,一个是2=F001,ID=F003,都是进了IC001(SC901572BVOR2)这个里面,通过图中的电压点量了下对地阻值,最小的260左右,是不是这个IC001坏掉了?还请版主帮助!谢谢!

网友:
既然是保险,两端应该是无穷小的,你测量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感谢版主,标有2的和ID的保险都无穷大了,只有标V的保险正常,请版主赐教。

网友:
那两个是保险!!!纽扣电池不影响开机。V那个是闪光灯供电的,ID那个也是保险,电源块的供电。2是机器总供电2A,保险坏当然不开机

网友:
红灯是卡或内部存储的数据指示灯,存储的时候会亮,SONY的机器加电有复位动作,这个灯会闪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