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720z 不触发

楼主(2011-02-10):
今天接到一台机器,宏基4720z 不触发,测待机3V 5V正常,测开关电压3.3V正常,按开关,开关电压有跳变,电流从0--0.05不动了,内存电压和其他主电压,没有,量测
各供电芯片的使能电压没有,怀疑是W8769没有工作,测W8769 3.3PCU电压正常,还有一路+3V电压没有,量测RSMRST#电压,等机时没有,按开关后电压为3.3V,接下来不知道测什么了,请大师指教?

网友:
有没有人知道EC的工作原理呀

网友:
我也就只能修到你上边儿那里其它的我也不是很懂本本都是自学的

网友:
你打下南桥晶振起来振不?

网友:
看Y3和Y4起震没有。EC的晶振和南桥的晶振。
看8769的75脚rsmrst应该3.3V
91脚是ec去南桥的开机信号,按开机键至高。
然后是94脚南桥返回的信号。
然后25脚发S5信号开启各路电压。
大概的时序就是这样。

网友(点评):
哥们精解,楼主就按这思路吧,连管脚都标明了,图纸都不用看了

网友:
换个I/O看看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按6楼时序修,修得明白

网友:
对照图纸,查EC的工作条件,EC和南桥之间的线路,基地里有这个机子的图纸的,自己搜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流0.01到0.05 EC应该是有动作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