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解决下小弟的困惑`~不胜感激~

楼主(2011-02-10):
俺有两块客户的显卡需要维修,但是修得很郁闷。。。至今没有一块成功解决问题。。。
一块是7300GT  被刷BIOS改写成了9800GT   现在故障是点不亮,GPU核心供电全部正常,GPU重新换过,现在插上显卡主板跑13。。。不显。。。。。。。
另一块是技嘉的GV-RX80L512DE,GPU核心都正常,插上也会跑13。。。不显。。。有时候不认就直接让集显显示了。。。重新换过GPU。。小弟GPU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换得伤心。。。。

求高人赐教哇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压好的,资料线要好好的查查

网友:
BIOS 错了 怎么会亮

网友:
你都说是73刷成98了。。他能亮吗。。。刷回来看看

网友:
测试显卡最好不要用集成显卡的板··有的板就算显卡是好的他也会自动跳到集显显示(跟板设置无关改了还是一样的)··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见·

网友:
GPU再多也不如技术高。看来2块都是黑屏,可是楼主就知道测量甚至换GPU,有没有用NVFLASH和ATIFLASH测试一下看能否检测到核心。如果能检测到,则GPU损坏的几率很低,常见是BIOS或显存不良。前提是所有电压都正确的前提下。

网友:
先把BIOS刷回来 GPU芯片在多也不要随便换

网友:
你确定是显卡坏了么?

网友:
还是有测试软件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