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G 19液晶显示器不显示问题

楼主(2011-02-10):
拆机,更换电源高压板两个25V470uf电容,两个25V220uf更换为25V150uf,单独对电源高压板通电,测试14V输入正常,5V电源输入确只有3.3V。直接上图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更换电容后的电源一体板打了红点的表示换了相同的电容(25V470UF),蓝点的表示25V220UF换为25V150UF

网友:
两个25V220uf更换为25V150uf
这个有点偏小了吧,电容的除了滤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:储能。

网友:
最好给板子的整个图片才好判断~楼上正解!电容只要耐压一样容量可以稍大点但不能小。

网友:
LZ换得点容太小了,只能大不能小,这是代换电容的基本原则

网友(点评):
我只是换了高压条边上的那两个,其它的都是相同的

网友:
两个25V220uf更换为25V150uf
绝对没有问题,电压不对和这两个电容没有干系,检查其他地方吧

网友:
把信号板和电源板分开,看是不是信号板问题,如果没有好转先把5v电路电容换掉实在不行就弄个7805把12v转成5v。。。

网友:
把三腿稳压器跟光耦还有5V整流管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