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2-10):
cpu:N270/512/533
北桥:QG82945GSE
南桥:NH82801GBM
IO:winbond WPCE775LAODG 板号:CL-2 94V-0 E241819
上电电池指示灯亮了,触发开关,电源指示灯亮,屏幕闪一下没有显示,就没有反映了。请大家指点一下
cpu

网友:
像是北桥挂了

网友:
今天也接到了这样的机器,虽然板号一样,但是桥却只有一个CG82NM10,故障为按开机不加电,没有5V3V,DC转换芯片为CL=CD/P18,很无奈碰到这样的机器

网友(2018-04-30):
你好,bios可以拷下来分享吗?我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