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ASUS Z99T 不开机??在线求助?

楼主(2011-02-10):
情况如下: ASUS Z99T  从0.00变到0.12A掉到0.09 然后再变0.06就不动了......
                插上稳压电源,表上显示0.0.0的.....这时去量3V 5V是没有的....但是按一下开机后,从0.00变到0.12A掉到0.09 然后再变0.06就不动,到0.06不动后,去量的话3V 5V就有....是不是这款机器按了开机才有3V 5V电压的呢???

如果从0.00变到0.12A掉到0.09 然后再变0.06就不动,,应该往那查呢???谢谢!!!!!

谢谢各位的提示.........是后级没有电压出来导致以上的情况出现的....按步骤去查,
1,查MOS管是否有不良和损坏,,,结果正常.
2,查MOS管的控制信号,没有...不正常.
3.查那个IC控制MOS的信号,,,原来是ISL6227,
4.查ISL6227工作条件,VCC,VIN,EN,,结果发现28脚VCC,电压为0V,,VIN19V正常.
   28脚对地阻值为2欧,不正常,沿着线路上,电容,也拆了,还是一样....结果把ISL6227拆了就对地无穷大,正常了.
   与28脚相连的一个电阻也烧坏了.....从坏板上拆一个ISL6227,换上一切正常..故障解决!

网友:
动作快点,按开机键后量哪些电压没出来,然后查对应电路

网友:
请问一下,,这个机器算是已经触发了吧..........应该是按掉电的去查是吗???

网友A:
有电压没有起来,查瞬间电压变化,那个没有起来查哪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压没有起来,查瞬间电压变化,那个没有起来查哪个

哦......那我去查查......为什么这款机器要按了开机后才有3V 5V的呢......是不是这款本身就是这样的.....

网友B:
去参考基地有个朋友写的Z99上电过程和信号过程  维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参考基地有个朋友写的Z99上电过程和信号过程  维修!

有朋友是写Z99M,我这个是Z99T会不会不一样呢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参考基地有个朋友写的Z99上电过程和信号过程  维修!

我看了一下资料,待机部分没有说..只是说上电过程......
现在问题是这种机款是不是按了开关后,待机电压才出来呢,,,,,,,因为我不按开关的话,待机电压是没有的....我按了开关后,待机电压就有了...不过电流0.12--0.09--0.06.停住不动了...
我看到他们的资料感觉都是插上电源就有待机电压的......
对这种机款不熟啊..

网友:
这机器已经出发了,可能后面有短路的

网友:
触发的瞬间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,就修哪个,同时测IO的信号出来没有。

网友:
应该是掉电了

网友:
嗯.....主要测北桥,南桥,内存供电吧
...我去测一下,,,,

网友:
我认为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。或者是cpu没有供电

网友:
发现只有1.8V内存供电,,其他供电都没有啊....北桥,南桥的,显卡的一切都没有......
应该先修北桥供电吧????

网友:
楼主看一下上电时序,1.8伏出来了,之后在出的是那个电压,就先修那个电压,不知楼主现在修好了吗?